altera c5 gx lvds

楼主(2015-10-06):
我想做个高精度的任意信号发生器
想用一个400M的12 bit的DA变换器

目前在使用altera的lvdds时遇到一些问题,主要如下:
1:对c5 gx系列收发器的带宽的理解问题  c5的手册上说是带宽可以到达3.25gbps
     那么我的理解是如果是8bit的da  那么跑400M是没问题的 应为400M*8bit=3.2Gbps
     如果采用12bit还是跑400M那就超过了3.2Gbps的带宽 需要选择更高端的fpga
2:使用lvds cyclone5只有gx系列带硬件收发器 如果需要使用lvds那么就必须代用altlvds_tx的ip
    如果我的输出lvds是12对的话 我的输入就是24位 这个是不是由于输出比较高 在采样数据时
    用两倍速度分别去采样这个两个12bit组成的24bit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