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UC3825的输出死区时间是由RT和CT决定的吗 ?

楼主(2015-10-06):
见附图,为UC3825 datasheet的截图
从该资料上看,锯齿波的上升沿由RT和CT的电流决定,而锯齿波的下降沿决定输出的死区时间。

请教:
锯齿波的下降沿是由什么决定的 ?是由RT和CT决定的吗 ?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 Ct,手册有个特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Ct,手册有个特性图

谢谢大侠指点!

我的手册上怎么就没有 Deadtime vs CT特性图呢 ?附件是我用的手册,不会是我没找到吧。:(

劳驾大侠把你的手册给我共享下,先谢谢了 !1917899098@qq.com

网友A:
在这个手册上.

网友B:
直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手册。

楼主:
谢谢版主大侠 !

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手册。

谢谢版主大侠的指点 !

我的手册就是从官网上直接下载的,可是没有 Deadtime vs CT特性图。

看来这个 Deadtime vs CT特性图 只有老版本的才有 !unitrode版本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侠的指点 !

我的手册就是从官网上直接下载的,可是没有 Deadtime vs CT特性图。

原来还有这个区别,新版本没这个图,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参数不重要了呢: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有这个区别,新版本没这个图,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参数不重要了呢 ...

谢谢版主大侠!

有这种可能 !
我是电源新手,菜鸟一个 ,还不敢妄下结论,研究下再说吧:lol

网友C:
感觉有点深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