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BT6 通信简单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10-06):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void RCC_Conf(void);
void GPIO_Conf(void);
void CAN_Conf(void);
u8 CAN_TX(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int main(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Conf();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0);
//                Delay(10000);
//                Delay(10000);
//                Delay(10000);
//                Delay(10000);
//                Delay(10000);
//                Delay(10000);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0);

        RCC_Conf();
        GPIO_Conf();
        CAN_Conf();
        while(1)
        {
                CAN_TX();
                Delay(100000);
        }
}

void GPIO_Conf(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CAN_Conf(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9;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u8 CAN_TX(void)
{
        CanTxMsg TxMessage;
        TxMessage.StdId = 0x7FF;
TxMessage.ExtId = 0xFF;
TxMessage.IDE = CAN_ID_EXT;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TxMessage.DLC = 1;
TxMessage.Data[0] = 0x56;
//TxMessage.Data[1] = 0x00;
//TxMessage.Data[2] = 0x00;
//TxMessage.Data[3] = 0x00;
//TxMessage.Data[4] = 0x00;
//TxMessage.Data[5] = 0x00;
//TxMessage.Data[6] = 0x00;
//TxMessage.Data[7] = 0x00;
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return(1);

}

void RCC_Conf(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ENABLE);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使用中断,就是简单的发送程序。

编译和下载i都没问题,就是CAN调试仪的PC端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void RCC_Conf(void);
void GPIO_Conf(void);
void CAN_Conf(void);
u8 CAN_TX(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int main(void)
{
        RCC_Conf();//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PA11、PA12初始化
        CAN_Conf();//CAN寄存器初始化
        while(1)
        {
                CAN_TX();
                Delay(100000);
        }
}

void GPIO_Conf(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PA11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PA12复用推挽输出

}

void CAN_Conf(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DeInit(CAN1);//设置为缺省值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缺省值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正常工作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9;//波特率500K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u8 CAN_TX(void)
{
        CanTxMsg TxMessage;
        TxMessage.StdId = 0x7FF;
TxMessage.ExtId = 0xFF;
TxMessage.IDE = CAN_ID_EXT;//标准+扩展标识符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数据帧
TxMessage.DLC = 1;//数据帧长度1
TxMessage.Data[0] = 0x56;
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return(1);

}

void RCC_Conf(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ENABLE);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看这个,标注了下

楼主:
大神在哪里呢。

网友:
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过户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是否发送出去了

网友:
先检查是否发送出去了,在检查是不是接收到了
通信问题多出现在时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