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电机调速 问题

楼主:
一个可控硅调速电路  分别有档位1,2,3,分别表示为  高速  中速  低速。
如图抄了个电路  5V 给单片机供电(图略)

用示波器分别从样品测
PB3
PF6
得图
1档  高速

2档 中速

3档  低速

示波器  蓝线表示   PB3    9ms高电平,1ms低电平   (按电路图  低电平时  可控硅才导通)   10MS 周期
            黄线表示    PF6    50HZ交电流  10MS高电平  10MS低电平       20MS周期
从示波器图看 唯一的区别 是 PF6  下降沿与  PB3 低电平 之间  时间差 越来越大
问1:此电路的调速方式是  让可控硅在交流电 不同相位 导通    达到调速的目的么? 如何进行  求解  越详细越好。
问2:如果不是,此电路的调速原理是怎么样的?估计一下
问3:可控硅调速电机(交流电机也可)   有别的方式么

我试过   PF6 部分  不管,  直接  PB3  输出不同占空比调速      不成功
现象:没有明显转速变化(听声音),还有 出现  转速 不均 周期性变化

悉心求教   谢谢各位。

楼主(2015-10-06):
已经想明白 ,控制可控硅导通角,谢谢

楼主:
程 序中  移相  应该怎么写?求思路   两个波形如何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 序中  移相  应该怎么写?求思路   两个波形如何同步?

靠定时器延时,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