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单片机DAC模块输出后的低通滤波器截至频率应该设定为多少?

楼主(2015-10-06):
最近想用stm8L自带的DAC模块输出正弦波,手册说后面应该接一个低通滤波器,那低通滤波器的截至频率应该设定为多少呢?
例如,我输出100hz正弦波,这个频率很低,我可以用很多个DAC值去构造这个正弦波,如果我输出1khz正弦波,很显然构造这个正弦波的DAC值就少了10倍,波形显然就粗糙很多.
那后面的低通滤波截至频率应该怎么设定?比如我输出1kh正弦波,那RC的截至频率应该是多少?1khz?那我100hz的可以共用这个滤波器吗?

网友A:
1/2输出采样率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与输出的正弦波频率无关,与输出的DAC电压值的速度有关?
比如我DAC输出的速度是10kbyte/s,不过我输出的是100hz还是1khz正弦波,滤波器都一样?

网友B:
如果合成一个正弦波的周期是1024点合成,要输出的目标频率100--1000HZ,开关频率是100*1024--1000*1024HZ,后接的低通设定在2KHZ为宜,对输出100HZ来说,对开关频率的基波有30DB的哀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与输出的正弦波频率无关,与输出的DAC电压值的速度有关?
比如我DAC输出的速度是10kbyte/s,不 ...

按小于1/2的输出采样率设计重构滤波器是通用公式。这个跟信号本身的频率可以说无关,当然信号本身的频率必须小于1/2的输出采样率。

至于具体实现波形输出的方法则有多种。

法1:以固定的输出采样率来输出不同频率的信号;适合做信号发生器,可产生不同频率,可采用固定截止频率的低通滤波做重构滤波器。可通过过采样来降低对重构低通滤波器特性要求的压力。

法2:以固定的每个周期点数输出波形,这个对不同频率的信号,输出采样率是不同的(输出采样率 = 信号频率 x 一个周期的点数)。对于不同频率的信号,可配置不同截止频率的低通滤波来达到最佳效果。

DAC直接输出的正弦波用放大镜看都是阶梯波,这种阶梯正弦波含基波和n(=mN±1, m=1,2,3.....,N为每周期的点数)次谐波。各次谐波分量的振幅与其阶次成反比,为:N*|sin(Pi/N)|/n/Pi。由此可见每周期点数N越大,第一个振幅不为零的谐波频率离信号频率越远,振幅也越小,越容易滤掉,这个可作为滤波设计参考。

网友A:
如果只输出固定频率的信号,那么直接按那个信号频率来滤波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C:
DAC 涉及两个频率:
1. Fm - (低通滤波器)输出信号的最高频率;
2. Fs - DAC 采样频率

制定低通滤波器指标,使得 Fm 在通带内,Fs 在阻带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AC 涉及两个频率:
1. Fm - (低通滤波器)输出信号的最高频率;
2. Fs - DAC 采样频率

通带到阻带哀减率有关,进而滤波阶数,电路的复杂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合成一个正弦波的周期是1024点合成,要输出的目标频率100--1000HZ,开关频率是100*1024--1000*1024HZ,后 ...

请问2khz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1khz呢?还有30db是怎么得到的?经验还是查表的?

网友B:
当一阶低通滤波器,带宽为2KHZ,它以20DB/10倍程陡降,对输出信号100HZ的开关步率是102400HZ,陡降DB=20LOG(102400/2000)=34db,越靠近带宽点(转折点),对信号目标的影响(幅度,相位)大,对相位,幅度不讲究的可以考量1KHZ,对1KHZ信号来说,低通滤波器和特性对它有影啧,好的设计应让它在通带内,不要近过渡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2khz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1khz呢?还有30db是怎么得到的?经验还是查表的? ...

这个经验估算。对一般性能够用,对精密势必推高开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