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L04Z8VFM4 LPTMR 问题

楼主(2015-10-06):
lptmr, fm, se, ps, TE
版主大佬,请教一个LPTMR的问题,LPTMR的时钟源如果选为LPO 1KHz,能分频吗?

void LPTMR_init(uint8 workmode)
{

        SIM_SCGC5 |= SIM_SCGC5_LPTMR_MASK;

    /* Ensure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is Enabled */
    MCG_C1 |= MCG_C1_IRCLKEN_MASK;

    //Enable fast internal ref clock by setting MCG_C2[IRCS]=1
    //If wanted to use 32Khz slow mode, set MCG_C2[IRCS]=0 instead
    MCG_C2 |= MCG_C2_IRCS_MASK;

    // Clear LPTMR register
    LPTMR0_CSR=0x00;
    LPTMR0_PSR=0x00;
    LPTMR0_CMR=0x00;

        enable_irq(LPTMR_irq_no);
        if (workmode==VLLS3MODE)
        {
                LPTMR0_PSR = ( LPTMR_PSR_PBYP_MASK | LPTMR_PSR_PCS(1) ) ; // use the  01 LPO  1 kHz clock  in VLLS3 mode
                //LPTMR0_CMR = LPTMR_CMR_COMPARE(60000);  //Set compare value about 1 minute
                LPTMR0_CMR = LPTMR_CMR_COMPARE(600);
        }
        else if (workmode==VLLS3VBUS)
        {
                LPTMR0_PSR = ( LPTMR_PSR_PBYP_MASK | LPTMR_PSR_PCS(1) ) ; // use the  01 LPO  1 kHz clock  in VLLS3 mode
                LPTMR0_CMR = LPTMR_CMR_COMPARE(60000);  //Set compare value about 1 minute
        }
        else
        {
                LPTMR0_PSR = ( LPTMR_PSR_PBYP_MASK | LPTMR_PSR_PCS(0)) ; // use the 00 MCGIRCLK in normal mode // LPO feeds directly to LPT
                LPTMR0_CMR = LPTMR_CMR_COMPARE(10300);        //Set compare value about 5ms
        }

        LPTMR0_CSR=LPTMR_CSR_TIE_MASK;  //Enable LPT interrupt
    LPTMR0_CSR |= LPTMR_CSR_TEN_MASK;   //Turn on LPT and start counting

}

这段是我的LPTMR初始化函数,但是发现分频后中断的时间间隔在修改模式的时候还是没有变化,请指导!!!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你可以参考此例程进行修改
https://bbs.21ic.com/icview-6186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你可以参考此例程进行修改
https://bbs.21ic.com/icview-618648-1-1.html ...

谢谢,先下载下来参看一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