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信号和直流放大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0-06):
1  我的理解是,直流信号不是电流值不变的电流,只是电流的方向不变,对吗?
   照这么说,直流信号可以分解成一个大小不变的直流,和一个方向变化的交流,对吗?
2. 直流放大器能放大交流信号吗?为什么?

网友A:
1. 方向不变的信号肯定含直流成分。一般理解应该是大小和方向都不变才是直流吧。
2. 直流放大器能放大交流,带宽为0HZ~带宽上限。交流放大器的带宽为带宽下限(大于0HZ)~带宽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方向不变的信号肯定含直流成分。一般理解应该是大小和方向都不变才是直流吧。
2. 直流放大器能放大交流 ...

直流信号是否可以看成是“极低频”信号?直流放大器是否可等效看成含有一个极低容值电容,从而能通过极低频率信号。这么理解的话,直流信号指的是“低频交流信号”或不太“交变”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流信号是否可以看成是“极低频”信号?直流放大器是否可等效看成含有一个极低容值电容,从而能通过极低 ...

“直流信号是否可以看成是“极低频”信号?”
应该说直流信号是任意低频率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信号是否可以看成是“极低频”信号?直流放大器是否可等效看成含有一个极低容值电容,从而能通过极低 ...

“直流放大器是否可等效看成含有一个极低容值电容” -----你说的是极大容值的电容吧,这样说虽然貌似说得过去,我是始终不能这样去理解,因为现实中区分直流与交流放大器,第一眼就是看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是否有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放大器是否可等效看成含有一个极低容值电容” -----你说的是极大容值的电容吧,这样说虽然貌似说得 ...

对,是极大容值,或者说无穷大容值

网友C:
直通耦合放大器与直流放大器二个概念,可能直流放大器只能放大极低频的交流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极大容值,或者说无穷大容值

先别说“无穷大容值”,就算是充份大电容值,你的放大器就无法启动,因为从上电到稳定需要充份长的时间。

网友D:
“直流”就是频率可以低至直流的信号。而直流放大器,则是通带可以低至直流的放大器(波特图可以平坦地一直延伸到负无穷)。据此,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有任何“动态元件”作为其耦合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流”就是频率可以低至直流的信号。而直流放大器,则是通带可以低至直流的放大器(波特图可以平坦地一直 ...

那还不是直流耦合的概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别说“无穷大容值”,就算是充份大电容值,你的放大器就无法启动,因为从上电到稳定需要充份长的时间。 ...

考虑极限情况,就不能考虑实际,无穷大容值,放大器不会达到稳定,一直处于充电状态,一直有电流流过。

网友A:
DC Amplifier = Direct Coupled Amplifier (直耦放大器) or Direct Current Amplifier (直流放大器),感觉时常都混着在说,一定要区分的话,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子集,其带宽的上限频率很低(低到多少没见过什么标准),因此只适合放大缓变信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还不是直流耦合的概念啊。

这里说的是直流放大器不能有“动态元件”(譬如电容和变压器)作为耦合器件,那么是个什么耦合呢?

网友C:
直接(直流)耦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C Amplifier = Direct Coupled Amplifier (直耦放大器) or Direct Current Amplifier (直流放大器), ...

这是巧合,dc中的C是两个英文缩写,而且意思等效,巧了!
没什么子不子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Amplifier = Direct Coupled Amplifier (直耦放大器) or Direct Current Amplifier (直流放大器), ...

DC = Direct Coupled??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该结贴了。我的疑惑其实根本不存在。这样说,在我看到那本电路教材中,根本没有提到直流信号和直流放大器这两个个概念。也许国内有这两个概念是把DC给翻译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DC = Direct Coupled??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该结贴了。我的疑惑其实根本不存在。这样说,在我看到那本电路 ...

再次看了下教材,DC一般就是直流的意思

网友F:
节外生技,当心更乱!
国内翻错了,开啥国际玩笑。

交流电、直流电(量,信号),电工基础等课程都有明确概念。
直流放大器,是指专门针对直流(缓变)电特性的放大器。它通常也对低频放大有效,视其滤波特性而定。
直耦放大器,是放大器电路各级间耦合方式的一种类型选择,区别于“RC”“变压器”等耦合。它对直流信号亦可能放大,但往往受输入/出侧非直耦电路限制,而仅对设计最低频有效。

补充,直流放大必是自始至终的直接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