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边电流检测芯片MAX4372放在低边有什么后果,有补救措施...

楼主(2015-10-06):
max4372是高边电流检测芯片,我却放在了芯片地与供电地之间,也就是低边
1.这样有什么后果?   测量着是0.01电阻(标R010)两端电压是0.67v(实际电流肯定到不了67A的),而且芯片地(YAW_PGND)高于供电地
   这里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检测电阻两边电压这么大
2.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网友A:
high side电流检测当然也可以放在low side端,只要供电电压在工作电压范围内即可。
先检查下PCB是否哪里没接对,还有是否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B:
看样子有点难,IC内部的工作状态不对,有些BJT反向了。因为共模电压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h side电流检测当然也可以放在low side端,只要供电电压在工作电压范围内即可。
先检查下PCB是否哪里没 ...

我一开始也有不能用的担心,但是又认为只是简单的将电流转换成电压然后放大,所以将max4372放在了低边,明天我去实验室检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有点难,IC内部的工作状态不对,有些BJT反向了。因为共模电压没有了。 ...

max4372数据手册说输入共模电压范围0~28V
只要rs+段电压高于rs-端电压,内部就不会有东西反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x4372数据手册说输入共模电压范围0~28V
只要rs+段电压高于rs-端电压,内部就不会有东西反向吧? ...

我就怀疑,看内部示意图,A1的电源取之那里,可能取之于二个输入端,非VCC,通过电流镜进行电平移位,在A1的输出有一个BJT,在低边工作时会反向。

网友C:
MAX4372是为接地负载设置的高端测量电流的器件,用在负载必须接地的场合。
如果取样电阻能接地,那样问题就很简单,直接从接地的电阻上取电压同相放大即可,不需要那么复杂的。

把MAX4372高端电流取样放在低端使用,MAX4372的内部的电流镜可能无**常工作。

网友D:
楼主可以用ISL28022试试,数字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