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我用两个单片机互连,其中一个再接电脑,串口助手就不停收到数据,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10-06):
请问,我用两个51单片机互连,其中一个单片机再接电脑,串口调试助手就显示不停接受到单片机发的乱七八糟数据,这是为什么?我没让他发啊

单片机之间连接是RXD->TXD  ,TXD->RXD。单片机连电脑是学习板的USB口直接连。(两个单片机单独连电脑都没问题,一切正常,串口调试也不会自动发数据。)

两个单片机程序都一样,如下。一起连接以后串口调试助手打开就不停的收到乱七八糟数据。请问是为什么?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9600波特率
    TR1=1;
    REN=1;      //SCON 0x50
    SM0=0;
    SM1=1;
    EA=1;     //开串口中断
    ES=1;
        while(1);
}

收到的乱七八糟数据:
FE F0 F8 44 08 F0 F8 F0 FC FC F8 F8 FC F8 F8 FC F8 F8 FC F8 F8 FC F0 FC F8 CF E7 E0 FE FE F0 FE
3F FC F8 F0 FE F0 E7 E0 EF E0 C7 FE FE FE FE FE 00 7F EF F0 FE FC C7 FE F0 FE FE E0 FE FE C0 FE
FE FE FE FE FC EF C0 F0 E0 FE FE
F8 FC F8

网友A:
电脑的地与单片机的地不是一个电位

网友A:
另外要注意电脑串口不是TTL电平。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学习板?什么51单片机?上个电路图来看看

网友C:
单片机的串口不能和电脑的串口直接连接

网友D:
干扰!查电路

网友E:
先把2个单片机里的东西都擦除,通过USB转TTL或者USB转232的工作连接电脑的USB打开串口助手看看有没有东西。如果没有东西检查连线

网友F(2015-11-11):
rs232本是不允许多机通讯,ttl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