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调用quartus的fir ip 核在生成的那一步卡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06):
fir核和quartus 都**了啊

楼主:
求解啊,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我记得明德扬有相关视频,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明德扬有相关视频,可以参考

找到问题了,系统不兼容

网友B(2017-05-18):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系统不兼容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试了好几个方法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