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PIN的最便宜的CPLD是什么型号和价格?

楼主(2015-10-06):
功能只作一点点逻辑,非常简单。最少门就能满足。但是PIN需要100脚

网友A:
epm240,查查看。

网友B:
MAX II涨价了,看下5M40吧

网友B:
5M40只有64脚的,5M80有TQFP100的,哈哈

网友C:
Lattice 有便宜些的

网友D:
epm240 不介意什么散新之类的话 这货最便宜 10元以内都能买到 就看你信不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M40只有64脚的,5M80有TQFP100的,哈哈

5M80这些芯片是哪个厂家的,我只用过epm240 57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pm240 不介意什么散新之类的话 这货最便宜 10元以内都能买到 就看你信不信了 ...

现在10元能买到的所谓散新,必然是翻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5M80这些芯片是哪个厂家的,我只用过epm240 570

altera的的,MAX V系列的,EPM是MAX II,工艺比MAX V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