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不转

楼主(2015-10-06):
四天时间加老师完善搞出来的程序,晶振12M,周期20ms,占空比j自己设定。利用占空比产生pwm波控制电机转动,用示波器输出的波形是正确的,但是连接舵机是舵机不转

网友A:
写的程序呢

楼主:
sbit P10=P1^0;
unsigned char i,t,flag;
float j;//占空比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char b;//基准延时时间
  while(a--)
  {
                for(b=0;b<125;b++)
                {;}
}
}
main()
{
        TMOD=0x10;//定时器方式1
        TH1=0xFC;//高八位,定时器1ms
        TL1=0x18;//低八位
        EA=1;//开总中断
        ET1=1;//选择定时器1
        TR1=1;//启动定时器
        P10 =1;
        while(1)//利用占空比产生的pwm波驱动舵机旋转,不同占空比舵机旋转角度不同
        {
                j = 0.025;
                delayms(1000);
                j = 0.05;//定义占空比为0.1,无限死循环
                delayms(1000);
                /*j = 0.075;
                delayms(1000);
                j = 0.10;
                delayms(1000);
                j = 0.125;
                delayms(1000);*/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符号
{
          TH1=0xFC;//工作在定时器方式1下,每次计数后高低8位必须重新置数
          TL1=0x18;
                t++;
                i++;
                if(i==20*j)//正向导通时间,通过定时器*定时次数实现
                {
                        P10 = 0;//正向导通结束P10口改为下降沿
                }
                if(t == 20)//总周期,通过定时器*定时次数实现
                {
                        P1 = 1;//总周期结束P10口重新改为正脉冲
                        i = 0;//正向导通计数清零
                        t = 0;//总周期计数清零
                }

}

网友B:
中断, 判断条件if(i==20*j)  i是字符型,而j是浮点型,逻辑比较的可比性暂时打个问号。还有判断语句中P10 = 0;//接着的判断语句怎么就是P1 = 1;呢。

网友C:
程序本身,初始化中EA = 1这种开总中断,最好放在初始化的最后,不过也无所谓,这个编程的习惯。

网友D:
主程序中,使用固定频率的PWM,最好开两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器控制频率,一个定时器控制占空比。不要在主循环中使用delay

楼主:
哦,我改一下哈,多谢了

网友E:
最好不要在主程序中使用delay函数。。

网友F:
程序写的挺简单的呀,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