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设置的对吗?

楼主(2015-10-06):
调用了cylib.h里的看门狗程序!在进入主循环之前我是
CYWDT_ENABLE;
CYWDT_TICKS(CYWDT_2_TICKS);
     while (1)
     {
                 control_1_Write(0x1b);//电灯程序
                 CyDelay(1000);
                 control_1_Write(0x1a);
                 CyDelay(1000);
                 while (1)
                 {
                 }
我前面设置的对吗?

楼主:
还有就是怎么在程序里喂狗啊?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disgner里选watchdog模块,点右键有datasheet,datasheet的最后几页一般都有一段示例程序

网友B:
对,但是这个程序得作少许修改才能用。

网友C:
datasheet是E文的,不过应该难不倒你吧。

网友A:
嗯,基本是这么个思路,看datasheet吧,所有API里面都有说明。

楼主:
哦,思路了解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