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设计一个变压器~~~400V10A输入 200A输出求指导

楼主(2015-10-07):
如题:  完全没玩过变压器的设计与绕制

但想通过变压器实现小电流输入,转换得到大电流输出。

脉冲工作,不用长期工作,也不打算遵守什么安规,   输入打算上 0.4mm3  输出用 1mm3    不作死就不会死的节奏阿

、、  补充

1~5分钟内 可能工作  2次      弟一次触发后 10~15S左右再触发弟二次,      工作时间小于 2mS

楼主:
如同 小型交流电焊机

网友A:
〓◆ 变压器设计相关专辑 28 册 173M ◆〓

网友B:
“脉冲工作,不用长期工作,也不打算遵守什么安规”
不用长期工作,脉冲工作到多么短时间?

网友C:
200A输出, 就算脉冲也要用 “正常通过20A”的导线吧。导线电阻你就通不过200A

网友D: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IGBT逆变焊机的资料

网友E:
不是吧,作死的步,通常是2.5A/MM2,不用长期工作,是什么意思,一个小时工作,10个小时不工作,还是1S工作,10分钟不工作,太模糊了,电流密度放大3-5倍正常,如果第二种条件,前一个条件还是好好设计变压器。

楼主:
1~5分钟内 可能工作  2次      弟一次触发后 10~15S左右再触发弟二次,      工作时间小于 2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A输出, 就算脉冲也要用 “正常通过20A”的导线吧。导线电阻你就通不过200A
...

为了堆能量密度,,,,,是要这么作死的方法,

安全载面积嘛~~~~ 只要不烧了绝缘漆就只管操~~~~

1毫米平方的线  我也通过 600A 的电流  只要电压足够,电流还是过得去的,之后就是多热的问题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作死的步,通常是2.5A/MM2,不用长期工作,是什么意思,一个小时工作,10个小时不工作,还是1S工作 ...

2ms 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IGBT逆变焊机的资料

不得以~~~~ 才打算另劈歪门邪道~~~~  上交流变压器

楼主:
**********************************************************  追加问题~~~~~~~~~~~~~~~~~~~~

磁心用哪种材料好   :     A软磁铁氧体磁芯    B硅钢圈(环牛)      E.  E型硅钢片    D.有其它材料推荐

网友F:
楼主要求:1~5分钟内 可能工作  2次      弟一次触发后 10~15S左右再触发弟二次,      工作时间小于 2mS
这种工作模式下平均功率很小,  主要有足够的储能电容量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求:1~5分钟内 可能工作  2次      弟一次触发后 10~15S左右再触发弟二次,      工作时间小于 2mS
这 ...

可能要用电容陈列,大电容放不出这么高的电流。高压小电容并联。

网友F:
如果不考虑成本,法拉电容没问题

网友E:
只要电流输出波形怎么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  追加问题~~~~~~~~~~~~~~~~~~~~

磁 ...

这么说,楼主的变压器是单向脉冲工作了?

如果是单向脉冲工作,这个变压器设计不能使用常规工频变压器设计方法,可能需要反覆递推几次才行。
脉冲宽度不超过2ms,用铁氧体材料当然可以,但这么大的铁氧体磁芯恐怕很难买到。
用C型硅钢片铁芯也是可以的,这个有比较多的规格可以选择。环牛就算了吧,太难绕。
铁芯磁密不能用到饱和,相反,需要留一些余量,因你的工作频率比较高。
截面积1平方毫米2毫秒内通过200A,烧毁倒是不至于。但铜线细了铜阻必然比较大,铜损也大,输出侧功率会比输入侧小很多,这个必须计算在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电流输出波形怎么样呢?

失真越小越好,  主要是最求 上升和下降沿尽量陡峭, 这样交变的磁场比较强,次之的话就要追求强大的电流强度来得到强大的磁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失真越小越好,  主要是最求 上升和下降沿尽量陡峭, 这样交变的磁场比较强,次之的话就要追求强大的电流强 ...

2ms,200A,电量是0.4C。
还不如不用变压器,让电容直接放电。

网友G:
搞不懂你到底要什么,随便弄块电池,200A瞬间电流小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不懂你到底要什么,随便弄块电池,200A瞬间电流小意思。

直接 200A 功率管~~~不便宜阿,还有关闭时的反向电动势  对续流管要求也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考虑成本,法拉电容没问题

法拉电容的涟波电流没那么大吧,适合于存储器的备份电源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法拉电容的涟波电流没那么大吧,适合于存储器的备份电源用。

涟波二字出口,阁下在台系企来干的?

网友H:
照maychang说的做准没错,20V输出,0.4C电量,若接受4V的“顶降”,只需十万微法,用20只Ruybcon的YXG系列5600uF/25V,电容组ESR约1毫欧,200A的开关,可用Infineon的IPB009N03L或IPB011N04L, 导通电阻1毫欧。如不好买可联系我

网友H:
若一定用脉冲变压器,万分之几的占空比,电流有效值仅一安多,从发热角度1mm2漆包线没问题,剩下的就是顶压降和体积了。1mm2线估计会吃掉近一半的电压,从这个角度考虑,变压器的一二次侧截面积最好反比于电压,建议初级0.25mm2, 次级5mm2

用取向电工钢加气隙防饱和,最多可用到1.4特斯拉(饱和1.8,剩磁0.2), 用EI-66, 叠厚33mm, 初级350匝,次级26匝,等效二次侧串联电阻0.04欧,仍然有8V给电阻吃掉了

好大一坨!楼主要求能量密度,那就是对小体积有追求,变压器方案还是算了吧

楼主:
(薄膜+闪光+电解)
混合电容组/阵例   300V~400V  >20mF        ----- 功率开关  800~1200V 10~20A  ---------> 变压器 ---------    5V~30V /200~500A     (计划中的链路, 因为有磁饱和问题,还未能确定准确的数据,又因为确定了后可能要作成本优化,又可以进一步削减。。。。。。。)

控制  10~20A 的元件还是比较轻松的,控制 200A 的电流~~~~  烧到现在~~~抄2碟MOS+IBGT小抄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考虑成本,法拉电容没问题

单个拉法电容瞬间放电能力太差~~~~   极头和自身产生的感应抵制了放电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若一定用脉冲变压器,万分之几的占空比,电流有效值仅一安多,从发热角度1mm2漆包线没问题,剩下的就是顶压 ...

EI-66   市场多少量能起定

打样~~~~ 多少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若一定用脉冲变压器,万分之几的占空比,电流有效值仅一安多,从发热角度1mm2漆包线没问题,剩下的就是顶压 ...

能量密度  是最后次级出来后的执行件需要控制的地方, 前级适当的体积都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照maychang说的做准没错,20V输出,0.4C电量,若接受4V的“顶降”,只需十万微法,用20只Ruybcon的YXG系列5 ...

求选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照maychang说的做准没错,20V输出,0.4C电量,若接受4V的“顶降”,只需十万微法,用20只Ruybcon的YXG系列5 ...

能否提供  nfineon的IPB009N03L及IPB011N04L   PDF ~~~最好推荐个~~~驱动电路或配套驱动器IC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  nfineon的IPB009N03L及IPB011N04L   PDF ~~~最好推荐个~~~驱动电路或配套驱动器IC ...

关于驱动,不知道你的具体电路,不好乱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