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 Start编的第一个程序

楼主(2015-10-07):
Atmel Start是Atmel新出的网页编程工具,今天用它小试一把。

首先在火狐浏览器打开主页面:Start.atmel.com

首先,选择器件我这里选SAMD21,点建立工程。

然后添加自已需要的组件:这里我选的是延时模块

然后配置管脚,我这里选PB30,并起名为LED0,输出:

如果想配置时钟可以,点左上第一个返口主界面,再点右下的时钟配置:

然后再返回主界面:点保存。保存到电脑硬盘一个目录里。

到这里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在Studio7界面点选:
导入刚才保存的ZIP文件。

如果网页上工程修改可以重下载,然后点当前工程名右键。
再重新导入一下,这样Studio7工程可以不变。

最后在main()里修改自己的代码:

#include "atmel_start.h"
#include "atmel_start_pins.h"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1) {
                gpio_set_pin_level(LED0,
        // <y> Initial level
        // <id> pad_initial_level
        // <false"> Low
        // <true"> High
        true);

        delay_ms(100);

        gpio_set_pin_level(LED0,
        // <y> Initial level
        // <id> pad_initial_level
        // <false"> Low
        // <true"> High
        false);

        delay_ms(100);
        }
}

然后编译通过。下载运行,LED0正常闪烁。正明工作正常。

网友A:
很先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