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C2530F256的内存扩展问题

楼主(2015-10-07):
因为要在协调机和终端之间传图片,考虑到内存可能不够,所以问下该芯片的最大扩展内存是多少,然后就是针对这种51内核的芯片,有什么内存芯片推荐

网友A:
256KB内存还不够用?这是那这个ic处理图片信息用了
一般都是用CC2530F256来通讯,然后传输到更强大的mcu或者上微机上来处理复杂的运算等。
另外,用CC2530F256来传输图片,要注意传输速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KB内存还不够用?这是那这个ic处理图片信息用了
一般都是用CC2530F256来通讯,然后传输到更强大的mcu或 ...

据传实际CC2530的传输速率只有5K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传实际CC2530的传输速率只有5KB?

差不多吧,zigbee本来就不适合快速传输大量数据。要速度快的就选蓝牙或者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zigbee本来就不适合快速传输大量数据。要速度快的就选蓝牙或者wifi ...

感谢版主解答,方案已改选蓝牙。请问如果采用STM32F103系列,通过FSMC控制NOR FLASH做外部缓存,读取速度大概能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