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调试总是出现Session aborted,求大神解救

楼主(2015-10-07):
本人属新人。最近自己做了一个PCB板,用的是MSP430F413,调试时总是出现这个问题,找不到设备,芯片型号和调试设置都设置没问题,调试其他板子都可以,这个板子说什么都不行。我的JTAG借口如图,有些人说要把8脚TST脚连到单片机,但是以前看的板子都没连,而且413引脚也没发现有TEST这个引脚。
求帮忙解答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jtag接口参考这个文档

网友B:
确定线路没有问题吗

网友:
会不会是IAR的版本问题

网友C:
对照你的原理图看官方的接口电路,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D:
找官方开发板的接口电路看看。

网友E:
没有识别设备。

网友E:
看看引脚链接有问题吗?

网友E:
看看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驱动正确吗?

网友:
是仿真过程过出现吗?

网友:
驱动对了没

网友F:
JTAG没有SPY效果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