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类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0-07):
2.2豪欧?
或0.22欧.量一下就知道了.
应该不会是2.2mΩ,这类电阻一般体积比较大
0.22欧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B:
量一下,然后找供应商就可以了,就算他没有货,他也可以调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豪欧?
或0.22欧.量一下就知道了.
应该不会是2.2mΩ,这类电阻一般体积比较大

此电子现已烧毁无法测量

网友C:
0.11欧姆  +-0.1%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1欧姆  +-0.1%误差

就一个棕色的环

网友D:
“此电子现已烧毁无法测量”
看照片好好的,不像烧毁,肯定可以确认阻值

网友C:
黑,棕,棕,银,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电子现已烧毁无法测量

先要排除相机的色差问题.
第2个环为银圈,第5环为黑圈,三四环中间有一反光点.
找到最亮的反光段,找到最暗的黑圈,再分析颜色.
第1环可能是棕色
第2环为银色
三环四环看起来为红色(有没有可能因为色差实际是棕色呢?)
第5环为黑色
国产电阻用的颜料各种各样,本身色环就有色差.

这个是5色环电阻.倒数第2个环为数量级,最后一个环为误差.
根据颜色表示的含义可以自己推理,黑色不代表误差,金色银色不代表数字,也就是说,银圈只能是第四环,黑圈不可能是最后一环.
不看误差环的颜色,那这个电阻的读数应该是:022*10^-2或011*10*-2
22欧的10^-2就是0.22欧.

实际中你的那个电阻已经烧掉,只能按图纸来推算其功能.小个头个毫欧级电阻一般是做缓冲/限流用的,也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你跑一下电路看看这个电阻是不是接在某段供电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排除相机的色差问题.
第2个环为银圈,第5环为黑圈,三四环中间有一反光点.
找到最亮的反光段,找到最暗 ...

是接在保险后面,不知道那里可以弄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接在保险后面,不知道那里可以弄到

小开关电源用的吧,是的话买个个头一样大的0.22欧左右的丢上去得了.

网友E:
这个采用0.2欧的电阻用就行,不用纠结于细节

网友F:
0.22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黑,棕,棕,银,紫。

大哥这个怎么看?怎么不是 紫 银 棕 棕 黑,这么看呢?顺序规定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哥这个怎么看?怎么不是 紫 银 棕 棕 黑,这么看呢?顺序规定死的?

有 金、 银 色的,必定是在尾部,因为 数字标色 0-9之间没有 金、 银 色, 只有精度,10的指数 才有 金、 银 色。

网友I:
晕,不纠结

网友J:
我肯定自己没有色盲或色弱。明显电阻由两个环是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