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wizard 10.5 生成的封装用 allegro16.6 查看 不显示焊盘

楼主(2015-10-07):
路径都设置好了,指向导出生成的文件夹, 可是还是不显示,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PAD和PSM路径里面加入"."    试试看。因为焊盘路径也是需要设置的,“.”是相对路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和PSM路径里面加入"."    试试看。因为焊盘路径也是需要设置的,“.”是相对路径符号 ...

在哪个地方加 ".",能举个例子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个地方加 ".",能举个例子么?谢谢

楼主:
我知道路径在哪设置,但是“.”加在路径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路径在哪设置,但是“.”加在路径哪里呢?

X左边的框就是加路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