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找便宜的带AD及OPA的单片机

楼主(2015-10-07):
要求10-12位的AD采样,工作电压2.7-5.5V,TSSOP或MSOP封装最好,内置运算放大器,有这方面资料的请留下联系方式及资料,也请大家讨论这种MCU的应用

网友A:
这个比较多选择吧,1元左右的价格。

楼主:
不是很多,国外的大厂有
我要小体积 ,国内的厂商好配合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多,国外的大厂有
我要小体积 ,国内的厂商好配合一些

我这有个型号,你加我QQ给你发下资料,2355910802

网友C:
这样的片子应该很多吧!

网友D:
LGT8F88D/SSOP20, 12bit ADC, OPA, AC, DAC, 价格与STM8S003一致!

网友E:
我这边也有,不过价格不便宜!加我QQ

bjkfp1.jimdo.com,bjkfp22.jimdo.com,bjkfp3.jimdo.com,bjkfp4.jimdo.com,bjkfp5.jimdo.com,bjkfp6.jimdo.com,bjkfp7.jimdo.com,bjkfp88.jimdo.com,bjkfp9.jimdo.com,bjkfp10.jimdo.com,bjkfp11.jimdo.com,bjkfp12.jimdo.com,bjkfp13.jimdo.com,bjkfp14.jimdo.com,bjkfp15.jimdo.com,bjkfp16.jimdo.com,bjkfp17.jimdo.com,bjkfp18.jimdo.com,bjkfp19.jimdo.com,bjkfp20.jimdo.com,shkfp1.jimdo.com,shkfp22.jimdo.com,shkfp33.jimdo.com,shkfp44.jimdo.com,shkfp5.jimdo.com,shkfp66.jimdo.com,shkfp7.jimdo.com,shkfp8888.jimdo.com,shkfp9.jimdo.com,shkfp10.jimdo.com,shkfp11.jimdo.com,shkfp12.jimdo.com,shkfp13.jimdo.com,shkfp14.jimdo.com,shkfp15.jimdo.com,shkfp16.jimdo.com,shkfp17.jimdo.com,shkfp18.jimdo.com,shkfp19.jimdo.com,shkfp20.jimdo.com,gzkfp1.jimdo.com,gzkfp2.jimdo.com,gzkfp3.jimdo.com,gzkfp4.jimdo.com,gzkfp5.jimdo.com,gzkfp66.jimdo.com,gzkfp7.jimdo.com,gzkfp8888.jimdo.com,gzkfp9.jimdo.com,gzkfp10.jimdo.com,gzkfp111.jimdo.com,gzkfp12.jimdo.com,gzkfp13.jimdo.com,gzkfp14.jimdo.com,gzkfp15.jimdo.com,gzkfp16.jimdo.com,gzkfp17.jimdo.com,gzkfp18.jimdo.com,gzkfp19.jimdo.com,gzkfp20.jimdo.com,szkfp1.jimdo.com,szkfp2.jimdo.com,szkfp3.jimdo.com,szkfp4.jimdo.com,szkfp5.jimdo.com,szkfp6.jimdo.com,szkfp7.jimdo.com,szkfp88.jimdo.com,szkfp9.jimdo.com,szkfp10.jimdo.com,szkfp11.jimdo.com,szkfp12.jimdo.com,szkfp13.jimdo.com,szkfp14.jimdo.com,szkfp15.jimdo.com,szkfp16.jimdo.com,szkfp17.jimdo.com,szkfp18.jimdo.com,szkfp19.jimdo.com,szkfp20.jimdo.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多,国外的大厂有
我要小体积 ,国内的厂商好配合一些

LGT8F88D  SSOP20   1.2元, 瑞萨R7F0C303 1元多,HOLTEK  HT45F24A , 中颖..... 这类MCU 不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LGT8F88D  SSOP20   1.2元, 瑞萨R7F0C303 1元多,HOLTEK  HT45F24A  , 中颖..... 这类MCU 不少。 ...

不带运放吧

网友G:
加一个三个管脚的运放,成本、体积也不会增加多少。何必限那么死呢。

网友A:
我说的这些,全部都内部带OP 带12BIT ADC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这些,全部都内部带OP 带12BIT ADC

学习了,  LGT不是兼容AVR么,AVR不带运放吧,在AVR上加的?

网友H:
请问大侠们,这是颗什么单片机,封装是LQFP64,谢谢!

网友I:
非要,内置运放?内置运放一般比外置的差。
我们有
SN8P2712 无内置运放
SN8P2742 有内置运放
价格都在1元左右

网友J:
我有MASSES-CHIP.COM

网友K:
MSOP10封装的可以吗?

网友L(2015-12-27):
引用 网友I:
非要,内置运放?内置运放一般比外置的差。
我们有
SN8P2712 无内置运放

也在找带两个opa的单片机,好像就瑞萨的可以用

网友M:
芯旺微电子MCU,可以关注一下。QQ:511362458

网友N(2016-03-23):
我们有便宜的

网友O:
打我电话要么就告诉我你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