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驱动1602

楼主(2015-10-07):
今天初学了1602的使用于是编了一个程序但是下载到launchpad以后1602第一次时候显示了乱码,又更改后便没有显示了,基本确定是软件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惑啊。下面贴程序
/*******P1.0~P1.7为D0~D7,RS—P2.0 R/W—P2.1 E—P2.2************/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_H P2OUT|=BIT0
#define RS_L P2OUT&=~BIT0
#define RW_H P2OUT|=BIT1
#define RW_L P2OUT&=~BIT1
#define E_H P2OUT|=BIT2
#define E_L P2OUT&=~BIT2
#define BUSY_OUT P1DIR|=BIT7
#define BUSY_IN P1DIR&=~BIT7
#define BUSY_DATA P1IN&BIT7
  uchar s[8]="hanxiao";
//端口初始化程序  使P1P2均为I/O端口且均为输出
//读忙子程序
void busy1()
{
  RS_L;
  RW_H;
  E_H;
  _NOP();
  _NOP();
  BUSY_IN;
  while(BUSY_DATA);
  E_L;_NOP();_NOP();
  BUSY_OUT;
}
void initP()
{
  P1SEL=0X00;
  P2SEL=0X00;
  P1DIR=0XFF;
  P2DIR=0XFF;
}
//时钟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clk()
{
  BCSCTL1=CALBC1_8MHZ;
  DCOCTL=CALDCO_8MHZ;
}
//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_cmd(uint cmd)
{
  busy1();
  RS_L;
  RW_L;
  E_H;_NOP();_NOP();
  P1DIR|=0XFF;
  P1OUT=cmd;_NOP();_NOP();
  E_L;
}
//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_data(uint dat)
{
  busy1();
  RS_H;
  RW_L;
  E_H;  _NOP();_NOP();
  P1DIR|=0XFF;
  P1OUT=dat;_NOP();_NOP();
  E_L;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j;
  while(MS--)
  {
    for(j=800;j>0;j--);
  }

}
//LCD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lcd()
{
  write_cmd(0x38);
  delay(15);
  write_cmd(0x0c);
  delay(15);
  write_cmd(0x06);
  delay(15);
  write_cmd(0x01);
}

void main()
{
  int j;
  WDTCTL=WDTPW  + WDTHOLD ;
  initclk();
  initP();
  initlcd();

      write_cmd(0xc0);
      for(j=0;j>8;j++)
      {
        write_data(s[j]);

      }
  while(1);

}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

网友B:
帮忙解惑什么呢?一般是延时的问题,以及初始化的问题。前者和MCU有关,要修改延时函数。后者也和MCU有关,要注意MCU的输入和输出模式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忙解惑什么呢?一般是延时的问题,以及初始化的问题。前者和MCU有关,要修改延时函数。后者也和MCU有关, ...

但是我查到1602的时序参数都是ns级别的,我设置下的MCU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是us级别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延迟不加也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

我是在寝室里自己鼓捣的初学者,没有这么专业的设备啊,手头就一个launchpad和一点电路零件

网友C:
延时函数必须要加入,时序很关键,要精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查到1602的时序参数都是ns级别的,我设置下的MCU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是us级别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延 ...

是的。所以说,读写指令一般是不需要专门加延时函数的,前提是你从51移植过来的代码是正确的。IO的输入输出模式配置好,也就初始化的时候好像需要一点点延时的。还有,430应该是3.3供电的话,一般液晶是5V,还要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所以说,读写指令一般是不需要专门加延时函数的,前提是你从51移植过来的代码是正确的。IO的输入输 ...

我查了液晶是3.3和5V都有的,第一次上电时候液晶出了乱码所以应该是3.3的我觉得,原来我倒是没想到从51移植程序,找了几个430的也不知道对不对,自己改的也没有效果,这次我去找几个51的自己移植下。多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了液晶是3.3和5V都有的,第一次上电时候液晶出了乱码所以应该是3.3的我觉得,原来我倒是没想到从51移 ...

对,找个51开发版的例程。然后自己移植,找个好点的例程,这个例程明显写的很不规范,移植起来很费劲。

网友A:
网上很多MSP430g2553驱动1602例程的,楼主可以选一个合适的

网友:
时序问题很重要的,延时函数要用的到位

网友D:
MSP430g2553驱动1602例程网上并不缺,楼主可以找找看

网友E:
我觉得是焊接和接口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寝室里自己鼓捣的初学者,没有这么专业的设备啊,手头就一个launchpad和一点电路零件 ...

只能慢慢的移植别人的,对着时序图抠电路了。

网友G:
移位关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