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license安装遇到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5-10-07):
购买安装CCS 服务器版 license,遇到了问题,不知有没人装过啊,想咨询一下:
1、在服务器上装license时需不需要将服务器连接到互联网啊?
2、按英文安装步骤来并没有走通,有没人有中文版安装说明啊?

网友A:
服务器版?没听说过
安装的时候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B:
好先进。CCS对于TI的仿真器来说是免费的,没考虑过license的问题。一般来说,license是个有限的激活码,你直接输进去匹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版?没听说过
安装的时候有什么提示吗?

这是此款license的安装英文说明: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ws:_graphical_setup
在第4步时无法进行下去,没有弹出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先进。CCS对于TI的仿真器来说是免费的,没考虑过license的问题。一般来说,license是个有限的激活码,你 ...

了解到没装license的话代码大小会有限制,还有没其他的限制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了解到没装license的话代码大小会有限制,还有没其他的限制就不太清楚了

如果你使用的是XDS100V2仿真器,CCS是不需要Licence,全功能开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使用的是XDS100V2仿真器,CCS是不需要Licence,全功能开放的。

这个Licence应该只与软件编译器有关而与仿真器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此款license的安装英文说明: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License_Server_Administrat ...

好高级,还真没试过这个:)

网友D:
CCS还有服务器版啊,服务器版和普通版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Licence应该只与软件编译器有关而与仿真器没有关系的吧

如果对于第三方仿真器,有些功能需要Licence权限的,如果用TI的仿真器,全功能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S还有服务器版啊,服务器版和普通版什么区别啊

服务器版license是装在服务器上,连接在此服务器的几台PC可以同时使用此ccs licens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CS还有服务器版啊,服务器版和普通版什么区别啊

服务器版支持多用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于第三方仿真器,有些功能需要Licence权限的,如果用TI的仿真器,全功能开放。 ...

TI仿真器仅限于XDS100V2全功能开放,其他的也是需要Licence的。
因为XDS100V2就是一个硬件Licenc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I仿真器仅限于XDS100V2全功能开放,其他的也是需要Licence的。
因为XDS100V2就是一个硬件Licence。 ...

学习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全功能权限仅限于XDS100V2。

网友E:
XDS100V2仿真器,CCS是不需要Licence

网友F:
楼主好有钱,居然还花钱买这个

网友G:
不需要的。

网友G:
直接把license根目录下,设置一下。

网友H:
网上有**的文件,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我都是试用一个月的,然后一个月后重装。

网友I:
没用过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