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f446re开发板试用】+STM32F446 Nucleo使用mbed在线编译过程

楼主:
先用usb线将开发板连接到PC机并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连接到电脑后就会看到三个LED灯LED1,LED2,LED3依次都点亮了,首先是USB通讯指示灯LED1,然后是电源指示灯LED3,最后的用户LED灯是绿色的,处于闪亮状态。然后用手按一下那个蓝色的用户按钮,绿灯闪亮的频率变慢了,再按一下,闪亮频率又会改变。
打开“我的电脑”,双击“NODE_F446RE” 然后点击
进入页面后,点击Signup注册账号,登陆,就可以看到对STM32F446的各种介绍。然后点击网页右侧的“open mbed complier”,如图所示,
进入下一个界面,即可进行工程的建立和编译等,可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选择建立不同功能的工程项目,如下图:
输入工程名Nudeo_printf后点击OK按钮进入下一步,如下图:
点击左上角main.cpp 文件,立刻就可以看到主程序源码,如下图:
然后点击mbed菜单栏的 Compile 按钮Compile 按钮,进入程序的编译,等待几秒之后就会生成一个bin文件,选择存储路径并点击下载,然后直接把.bin文件,直接复制到NODE_F030R8开发板的存储盘中,复位一下板子就可自动运行程序了。如果要更换其他程序,只需将新的.bin文件再次拖进Nucleo开发板的盘符中就行了,它会自动覆盖原程序。至此整个关于STM32F030 Nucleo的在线编程结束,谢谢各位的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