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微弱信号的放大

楼主(2015-10-07):
  如题,该贴就是为了解决微弱信号的放大问题的,主要采用的还是信号的差分放大的,这个在选择运算放大器方面也是很关键的。。。在这推荐一款TLC7650的运算放大的,并分享下其放大电路设计的先关资料的。。

楼主:
这个是相关的资料,见附件

楼主:
这个主要是采用多级差分式放大设计的。

网友A:
资料的我下载了吧,,差分运算放大处理设计。

网友B:
这个针对微弱信号的处理思路还是可以借鉴的

网友C:
AD8572也可以,是低压轨到轨双运放,增益稍小点,其他指标还好些吧,比如失调,温漂更小
ICL7650工作电压高些

网友D:
这个在选用运算放大器的时候也是需要多注意其参数的

网友E:
这个关于运算放大器的设计应用的,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