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PT100多路测温

楼主(2015-10-07):
想用PT100对3个位置测温,请问用3个PT100分别搭建3个电桥电路,然后用模拟开关分别对每个电桥的两个桥路和运放差分输入端进行导通可以吗(只用一个仪表运放及一个AD芯片,只切换每个电桥的两个桥臂电压)

网友A:
MCU,数字校正应可以的,

楼主:
好像多路切换只有用恒流源驱动比较合适

网友B: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