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蓝牙4.0小车

楼主(2015-10-07):
@小伙儿伴们

最近蓝牙4.0很流行,各种可穿戴设备,让我们也来做一个蓝牙4.0的智能小车吧

设计初衷:利用最低的硬件成本,让电子爱好者DIY自己的遥控小车
成本控制:100元内

基本特点:
0)成本最低
1)蓝牙4.0控制
2)安卓手机控制
3)能支持外部MCU拓展功能(比如超声波,红外避障之类的功能)
4)支持各种DIY

PS:软硬件完全开源,完全开源,完全开源,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接下来,我在咱们21ic继续发帖,介绍这个小车的制作过程

欢迎跟贴

各位小伙伴 是否也想来 做一做DIY 呢??已发起投票,效果不错 二姨家会提供资助哦 ~~https://bbs.21ic.com/icview-1167560-1-1.html

快来投票吧 ~~

网友A:
支持。以前做过遥控的模型车,小车转向不好设计。

网友B:
支持楼主,坐等楼主分享蓝牙小车制作过程

网友C:
等待继续分享,

网友D:
活动要开始了?

网友E:
很想做一个  支持

楼主:
具体DIY步骤来了,代码完全开源 ^_^

先贴步骤,稍后贴github网址
https://github.com/cedar-renjun/RemoteControl-Car

楼主:
传了一下午+一晚上,愣是没传完图片,小伙儿们到github上面看步骤吧

蛋疼
论坛真该维护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FUCK,传了一下午+一晚上,愣是没传完图片,小伙儿们到github上面看步骤吧

蛋疼

我也是醉啦~~我都在你那个回复里面  编辑了图片~~~~

网友G:
https://bbs.21ic.com/icview-1066064-1-7.html  转向系统这车的设计比较简单

网友H:
有兴趣,想参加,一能带着闺女在家玩,二还能学学蓝牙。
时间不能保障,这个进度怕跟不上大家。

网友I:
引用 网友G:
https://bbs.21ic.com/icview-1066064-1-7.html  转向系统这车的设计比较简单

仔细看了你说的这个车,然而并没有看到什么转向系统相关的东西,回帖也看了,阁下觉得它怎么实现的转向?

网友I:
上面说L298N数量是1块,驱动2路直流电机,但是这方案好像是四轮驱动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仔细看了你说的这个车,然而并没有看到什么转向系统相关的东西,回帖也看了,阁下觉得它怎么实现的转向? ...

这个车的奇妙之处在于没看到用舵机也能转向,同一侧轮子使用同步带传动。我觉得原理和履带车(坦克)转向类似,一侧轮子不转或者转速慢一点就能转向。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车的奇妙之处在于没看到用舵机也能转向,同一侧轮子使用同步带传动。我觉得原理和履带车(坦克)转向 ...

那这个车说白了还是差速转向,差速转向按照原理来说其与地面接触越小越有利,而两个轮子通过同步带连接使其等速会影响其转向性能,这是其一,其二是前后轮等速在平面上运行应该很好,一旦遇到崎岖路面会造成前后轮不等速,而同步带又要求前后轮必须等速,这种情况下,要么电机增加额外负载,要么轮子磨损。
以上,个人认为这个前后轮同步带传动很**肋,不如直接将电机装前轮,后两轮自由,目前没看明白同步带的意义,个人观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那这个车说白了还是差速转向,差速转向按照原理来说其与地面接触越小越有利,而两个轮子通过同步带连接使 ...

厂家是这么做了,里面具体的实际意义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bbs.21ic.com/icview-1066064-1-7.html  转向系统这车的设计比较简单

不好意思,这两天没上论坛

小车采用差分转向,因为比较简单,所以没做舵机转向或者麦克纳姆轮之类的高级转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兴趣,想参加,一能带着闺女在家玩,二还能学学蓝牙。
时间不能保障,这个进度怕跟不上大家。 ...

代码完全开源的,你可以上git看看代码,下载固件就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仔细看了你说的这个车,然而并没有看到什么转向系统相关的东西,回帖也看了,阁下觉得它怎么实现的转向? ...

也是差分转向,和我的这个一个原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厂家是这么做了,里面具体的实际意义就不得而知了。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当然赠送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不过就事论事来说,这个同步带确实有点**肋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也是差分转向,和我的这个一个原理

差动转向,建议楼主不要用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差动转向,建议楼主不要用同步带……

具体用什么驱动模块和机械结构,大家自己来决定
我提供电子部分,软件部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差动转向,建议楼主不要用同步带……

:handshake 我搞机械的,上位机的不懂,手机APP就仰仗兄台了!

网友J:
不错的活动。挺一下。。。。。。。。。

网友H:
借宝地问个问题,蓝牙和手机通信,手机没有APP怎么办?
调试蓝牙功能的时候,手机有没有通用的APP工具,收发测试用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借宝地问个问题,蓝牙和手机通信,手机没有APP怎么办?
调试蓝牙功能的时候,手机有没有通用的APP工具,收 ...

下载lightblue

网友K:
不错学习了,希望有时间可以DIY个

网友L:
LZ能不能发个PDF或word的介绍文档 :loveliness:

github有介绍文档,回头放21上

网友:
引用 网友L:
LZ能不能发个PDF或word的介绍文档

嗯 已经在github上看到了 感谢楼主分享:lol

网友M(2016-01-03):
支持啊!再接再厉!

网友N(2016-04-16):
刚开始逛二姨,这个看起来很好玩啊,但没有具体过程吗,对于想玩而又没玩过的,不太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