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STM32可以做哪些方面的应用

楼主(2015-10-07):
     针对STM32的,以其稳定性与可靠性在工业控制方面大有作为的,并且很多时候其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以至于很到工程师都大量的采用的,在这里我就是想跟大家一块的讨论下其究竟可以怎样用、用在哪些方面的问题的。。

楼主:
首先是其不适合做啥用:
Linux, ucLinux, Windows CE ,MPEG…
1024x768,800x600…
程序代码大于128K的应用。。。。

貌似这些方面在选型的时候就需要多考虑的

楼主:
在一个是其适合做啥的问题的:

替代绝大部分10元以上的8位/16位MCU的应用
替代目前常用的嵌入Flash的ARM7 MCU的应用
与简单图形及语音相关的应用
与小型OS相关的应用
与要求较高速度要求相关的应用
与低功耗相关的应用

楼主:
剩下的就看大家的见解了,,,这方面先搞清楚了在谈起他的了。

网友A:
STM32的产品线很广泛的,中高低端的都涉及到了。

网友B:
这个在一般的设计中,STM32的资源就绰绰有余的。

网友C:
这个一般在工控产品上应用很好的,主要是其稳定可靠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