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S1274程序问题,为什么读出的数据总是不对

楼主:
电路图如下;
部分程序如下:
初始化:
RCC->APB2ENR|=1<<0;    //开启辅助时钟
        JTAG_Set(SWD_ENABLE);  //开启SWD
        RCC->APB2ENR|=1<<2;               //PORTA时钟使能
  GPIOA->CRL&=0XF00FFFFF;
        GPIOA->CRL|=0X08300000;//PA5.6.7复用
        GPIOA->ODR|=0X1<<5;    //PA5.6.7推挽输出  pa6设置成输入模式,设置成低电平输出
        GPIOA->ODR&=0X0<<6;

  RCC->APB2ENR|=1<<3;               //PORTB时钟使能
        GPIOB->CRL&=0X0000FF00;
        GPIOB->CRL|=0X33330083;           //PB1上拉输入
        GPIOB->ODR|=0XFF;           //PB5.6.7上拉

        SYNC=1;
        delay_us(1);
        SYNC=0;
        delay_us(1);
        SYNC=1;
        delay_us(1);

  PWDN1=1;
        delay_us(1);
        PWDN1=0;
        delay_us(1);
        PWDN1=1;
        delay_us(1);

        PWDN2=1;
        delay_us(1);
        PWDN2=0;
        delay_us(1);
        PWDN2=1;
        delay_us(1);

        PWDN3=1;
        delay_us(1);
        PWDN3=0;
        delay_us(1);
        PWDN3=1;
        delay_us(1);

        PWDN4=1;
        delay_us(1);
        PWDN4=0;
        delay_us(1);
        PWDN4=1;
        delay_us(1);
读取程序:
Void AD_Read(void)
{
       for(i=0;i<4;i++)
                        {
                                 TempA=0;
               AD_SCLK= 0;
               delay_us(1);
         for(k=0; k<24; k++)
                     {
                                   TempA<<=1;
                             AD_SCLK= 1;
                                   delay_us(1);
           if(AD_OUT)
                                   TempA|=0x00000001;
                                   else
                       TempA&=0x00fffffe;
                 AD_SCLK=0;
                                   delay_us(1);
                          }
                                        Buffer[i]=TempA;

                        }

                                   }

搞了好几天了,真的感觉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点评):
您好,可以参考一下您的程序吗,现在也在用这个,新手没有头绪。1158530991@qq.com 非常感谢

楼主(2015-10-08):
后来发现DRDY总是输出脉冲,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2022-08-14):
程序问题吧

网友C:
怎么会总输出脉冲呢

网友A(2022-09-22):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总输出脉冲呢

你好,这个芯片怎么进行管脚配置和初始化

网友A:
你好,这个芯片怎么进行管脚配置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