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ATMEGA1280时收不到AT指令,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10-07):
在用ICC编写关于AT1280的TR800的程序时,在TR800初始化时可以跳出循环,但是串口助手收不到AT指令

while(1)
     {
        unsigned char AT[]="AT\r";    //测试连接是否成功

        SendCmm0(AT,4);
        delay_nms(500);
        if(STA==1)
        {
        STA=0;
        break;
        }   //当接收中断0接收到回车换行键时,STA=1,跳出循环语句
        //如果没有接收到回车换行键,那么函数一直在循环语句中执行,一直发送AT
     }

网友A:
单独写发送指令可以发送么!随便发送个啥,检查发送 SendCmm0(0x88,1);看看有没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