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电机库的快速退磁功能中,多少MOS管的导通?

楼主(2015-10-07):
近来在研究STM8S电机库中快速退磁函数, 一直没有搞明白, 程序执行这个功能时, 到底是多少MOS管导通,
手册上定换相第0步T1-T4,  快速退磁T4, 是不是只有T4导通? 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是说的哪个东西的导通

楼主:
Table 2. Fast demagnetization table
Step
Switches
(HS+LS)

PWM applied for fast
demagnetization
Step 1 T1+T4 Current C (from bridge to motor) Low side (T4)
Step 2 T1+T6 Current B (from motor to bridge) High side (T1)
Step 3 T3+T6 Current A (from bridge to motor) Low side (T6)
Step 4 T3+T2 Current C (from motor to bridge) High side (T3)
Step 5 T5+T2 Current B (from bridge to motor) Low side (T2)
Step 6 T5+T4 Current A (from motor to bridge) High side (T5)

网友A(2016-08-26):
能不能把手册上传下

网友B(2020-07-30):
同问 有弄清楚的没

网友C(2022-06-01):
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