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菜鸟求助

楼主(2015-10-08):
quartus ii13.0产生的sof 文件能烧录。。但是产生的qof文件没法烧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软件没有**的原因,你检查下你编译后产生的warning,应该有一个提示说你正在使用试用版,试用版是没办法产生那个文件的。
我记得明德扬的视频里有讲过这这点的,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