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BLE 的问题

楼主(2015-10-08):
大神们有没有研究PSOC 蓝牙协议栈的,我找到的官方的例子都是做外围设备的,有没有做主设备的例子呢,或者有做过的交流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主设备的工作模式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扫描广播信号 -> 发现从机 -> 筛选连接 -> 发现服务项 -> 发现特征值 -> 在指定特征值上读写操作。

由于主设备通常是手机等带系统的设备,所以主设备的操作很多是对Android的操作,裸机控制比较少。

裸机控制可以参考:https://github.com/cypresssemico ... ays/Day020_BLE_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设备的工作模式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扫描广播信号 -> 发现从机 -> 筛选连接 -> 发现服务项 -> 发现特征值 - ...

感谢你的回复,是这样的,我现在要做一个两个模块串口的透传,所以一个需要时主设备一个是从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是这样的,我现在要做一个两个模块串口的透传,所以一个需要时主设备一个是从设备,不知道 ...

看上个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