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S12XEP与STM706连接问题

楼主(2015-10-08):
请教一个技术问题
     小弟用stm706看门狗与S12XEP100相连,硬件电路如图。
     看门狗电路是参考推荐电路设计,但目前的情况是看门狗焊上,S12就无法和BDM相连,无法下载程序,提示vpp,无编程电压。但是拆除看门狗,能够连接BDM。
     我个人分析是否看门狗RESET管脚出现下拉,让单片机不停复位。但是我用示波器看,由于看门狗wdo输出通过跳线和MR管脚相连,连接BDM未插跳线,供电电压4.97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看门狗电路设计有误?谢谢

楼主:
电路图如图所示

网友A:
感觉设计的没有问题啊

楼主:
可就是找不到原因,去掉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