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4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08):
最近用AD9.4打开一个PCB文件时,老提示一个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大伙帮看看,谢谢

网友A:
文件少了个右括号,可能pcb文件不完整

网友B:
点击确定以后呢

楼主:
需要点两次确定以后才能消除这个错误,但是每次移动元件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错误,每次都是需要点击两次才能取消错误.

网友C:
没遇到过此问题,感觉应该是该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