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端加磁珠的问题

楼主(2015-10-08):
先说背景。
csr8645芯片内部自带多个dcdc,输出1.8V、3.3v等。datasheet要求在输出端加LC滤波后再供电,这个没啥问题。
现在发现电路中2.4GHz干扰比较大,公司老工程师在LC前串了两个磁珠(2.4GHz时电阻最大),还在C上又并了一个12p的小电容,我自己经过仿真,这样做确实有可能对滤除2.4GHz噪声有帮助。
——————————————————————————现在问题来了————————————————————————————————
这位前辈又说,加入磁珠也有副作用,就是会导致dcdc的输出波纹变大。这个我就想不通了,还请各位指点,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A:
磁珠的直流电阻很小,个人觉得纹波不会变大

网友B:
弄不懂可以直接测试,不用问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不懂可以直接测试,不用问别人

现在dcdc波纹都很小的吧,在原本很小的波纹基础上要再测出来一个更小的变化量来,以我们的仪器水平,估计没戏

网友C:
胡扯吧,纹波基本不变
乱七八糟的噪声毛刺会少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dcdc波纹都很小的吧,在原本很小的波纹基础上要再测出来一个更小的变化量来,以我们的仪器水平,估计 ...

起码的常识都没有

网友D:
磁阻加得不好,对EMC影响很大。

网友E:
磁珠的电阻还是有的,如果输出采样回路的布局走线设计不当,引入了磁珠的内阻,那纹波确实会增加,但正确设计则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的常识都没有

真不知道你说这样的话有什么用?哪里说错了你指出来就好,光贬低不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你说这样的话有什么用?哪里说错了你指出来就好,光贬低不指正 ...

1、DC-DC的波纹不会很小
2、再小的纹波,以我们的仪器水平都能测试出来。

网友F:
第一个问题,2个磁珠并联,减小磁珠的DCR,增加瞬间通流量。
第二个问题,请注意:磁珠只对直流才是相当于短路的,但是也有阻抗的,当你的负载电流很大时,压降也是很大的,电源纹波就是由于整个电源路径的有阻抗(注意不是纯电阻)导致的,特别是当负载瞬态变化时,此时的电流就不是直流了,对磁珠来说就是交流的,有一定频率的,对应到磁珠上阻抗就很大了,负载瞬间抽电流时,电源来不及供电流,纹波也就很大了。特别是PA的供电电源,一般是不加磁珠的。直接0ohm。
其实你那位前辈可能表达的不够清楚,不是DC/DC纹波变大,而是磁珠后面的负载的电源脚纹波会变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你说这样的话有什么用?哪里说错了你指出来就好,光贬低不指正 ...

DC/DC纹波是相对比较大的,纹波小的是LDO,其实纹波的大小和负载的瞬间变化有关!

网友G(2016-09-02):
楼主,设计上芯片上经过功率电感、滤波电容,再LC滤波电路吧。。。磁珠本来就有阻抗频率特性的,电流波动导致磁珠上的电压波动,就会产生纹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