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输出38khz PWM问题

楼主(2015-10-08):
我打算用这款芯片做红外对管的应用,但是定时器用不了其他三种模式输出PWM,准确的说是T3CC0只能在写入0xff的时候,定时器有PWM输出,少1都不行,那这样不是就输出不了38khz的信号了?如果不行,请问怎么输出38khz的pwm?难道是开发板有问题?
void main(void)
{
    T3_Init();
    while(1)
    {
      T4CTL |= 0x10;
    };
}

void T3_Init(void)
{
  P1DIR |= (0x01 << 1);
  P1SEL |= (0x01 << 1);

  CLKCONCMD |= (0x01 << 6);
  CLKCONCMD &= ~0x03;     //32M

//  PERCFG &= ~(0x01 << 5);

  T4CTL |= 0xA0;        //32分频,32/32000000=1us

//  T3CTL &= ~0x03;
  T4CTL |= 0x02;        //模计数

  T4CC0 = 0xFF;             //

  T4CC1 = 0xAA;
  T4CCTL1 = 0x6C;

  T4CTL |= 0x10;           //启动

  //T4CTL |= 0x08 ;          //开溢出中断
  T4CTL &= ~0x80;

  //T4IE   = 1;                //开总中断和T4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网友A:
cc2530输出pwm没问题的
T1输出PWM 可以参考 http://e2e.ti.com/support/wirele ... 8346.aspx?pi36597=2

网友B: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zhang_chao_ning/6509447
CC2530 T1 产生PWM 代码 + 代码文档
楼主可以下来参考

网友C:
cc2530输出pwm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还真是TxCCTL1寄存器的配置有误,资料没看明白真的误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还真是TxCCTL1寄存器的配置有误,资料没看明白真的误事啊

赞一个

网友D:
TxCCTL1寄存器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xCCTL1寄存器是干什么用的

通道的比较/捕获控制寄存器,PWM要用到1通道的比较模式,就是在这设置的。

网友E:
楼主想想逻辑就知道不可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zhang_chao_ning/6509447
CC2530 T1 产生PWM 代码 + 代码文档
楼主可以下 ...

正好需要这个代码,谢谢了。

网友B(2015-11-12):
楼主怎么做的,求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