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0四线制测温问题

楼主(2015-10-08):
在用Pt1000四线制测温时,使用长电缆给Pt1000供电与测Pt1000两端电压时,供电线电阻产生的影响怎么消除?

网友A:
用开尔文接法,四线制不就是开尔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尔文接法,四线制不就是开尔文吗,

像这种接法....如何消除供电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B:
供电用恒流源,读取电压用仪表放大器,以便降低检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