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输出5V电平信号

楼主(2015-10-08):
stm32兼容5V的FT管脚,到底能不能在开漏模式下输出5V,我现把实测上拉到5V时,输出始终只有3.3V,怎么回事?按如下方式初始化。配置成输入时,也只有3.3V。芯片型号STM32F103RC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GPIO_Pin_7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Mode_AF_OD;//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C

网友A:
以实验结果为准,可能是内部的保护二极管起作用了

网友B:
再不行外接个三极管重新做放大呗

楼主:
别的方法是有,我现在只是想确认一下,这个到底行还是不行?

网友C:
STM32兼容5V是指外接5V供电器件能正常工作不损坏,STM32,在此工作环境下,IO口输出高电平时只能是3.3V。

网友D:
5  楼 正解指外接5V供电器件能正常工作不损坏,STM32,在此工作环境下,IO口输出高电平时只能是3.3V

楼主:
经再次验证在STM32F103ZE/LQFP144这个片子上是可以拉到5V,但是在STM32F103RCT LQFP64这个片子上不行,同一个IO端口。是片子问题还是哪儿的原因,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E:
你试着将速度降低试试。

楼主:
不行,2MHZ\10MHZ\50MHZ的速度我都试了,谁有这类片子板子,帮忙试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F:
上拉电阻改小点;
如果还不行,就是到不了5V;

网友G:
要配置成开漏且无内部上拉模式

网友H:
FT 是 5V (输入)容忍能力,不是能输出5V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再次验证在STM32F103ZE/LQFP144这个片子上是可以拉到5V,但是在STM32F103RCT LQFP64这个片子上不行,同一 ...

回复8楼,要拉到5V,GPIO口必须设置成开漏,而且有一只连接到5V电源的上拉电阻,阻值还需视负载的大小而定。另外并非STM32的所有IO口都能承受5v,在手册上表明具有FT功能的IO口才适用。

网友I:
STM32,在此工作环境下,IO口输出高电平时只能是3.3V

楼主:
我用是的带FT功能的引脚,不带负载测试,zet测试可以拉上去,RCT测试不行,有这个片子的,有兴趣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