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spi+TFT_LCD显示问题

楼主(2015-10-08):
我用stm32学习板,学习了并口显示功能,现在想用模拟SPI传输控制,看到1显示屏的驱动芯片ILI934资料上说有3/4线SPI接口类型,我怎么选择哪种SPI接口类型?学习板自带的显示屏的接口模式是不是固定为并口了?求解答,谢谢

网友A:
虽然没用过你的学习板,不过看你的描述,个人感觉3线就可以了,就是片选,数据发,时钟三根。毕竟是驱动LCD的,就是给他发指令就好了,配置的话按照ILI934的描述去配置应该就可以了。4线的话,应该是用来读取LCD状态的,看你是否需要检测这个东西了,如果基本配置调试都通过了,按理说只要按需要发送信息就好了(除非要求有握手信号之类的)。至于学习板是不是固定并口,要看你的学习板的电路图了,看看SPI这个接口是不是也连接到这个LCD上了,没接的话,估计就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你的学习板,不过看你的描述,个人感觉3线就可以了,就是片选,数据发,时钟三根。毕竟是驱动LCD ...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很多的帖子,觉得模拟SPI传输还可以就在以前的代码基础上改的,它说的3/4线的意思是4线多了一根区别发送命令和数据的线,但是资料上有这两种模式怎么选,还是直接选一种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很多的帖子,觉得模拟SPI传输还可以就在以前的代码基础上改的,它说的3/4线的意思是4线 ...

我估计不太好改,SPI传输需要按照SPI的协议来的,原来的并口的话,应该是板子写好了底层去驱动IO,所以你用起来没觉得太复杂。如果换成SPI的话,机理上估会有比较大的不同吧。如果是区别发送命令跟数据的话,还是4线比较保险,毕竟这两个我估计都会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不太好改,SPI传输需要按照SPI的协议来的,原来的并口的话,应该是板子写好了底层去驱动IO,所以你 ...

恩 现在估计可能是没有通过ili9341的硬件引脚配置IM[3..0]的问题

网友B(2016-01-23):
具体看硬件电路吧

网友C:
找LCD或是ILI934技术手册看,有三条IM0~2跳线.要跳线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