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I2C 协议栈

楼主(2015-10-08):
希望有做过这方面的人帮个忙!

当我使用i2c,在借用TI协议栈里的函数时候,总是会进入下面红色部分,这说明了什么?
是master 没有收到slave的ACK吗? 这是不是说明 slave的address有错误呢?

/**************************************************************************************************
* @fn HalI2CWrite
*
* @brief Write to the I2C bus as a Master.
*
* input parameters
*
* @param len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 @param pBuf - Pointer to the data buffer to write.
*
* output parameters
*
* None.
*
* @return The number of bytes successfully written.
*/

uint8 HalI2CWrite(uint8 len, uint8 *pBuf)
{
  if (i2cMstStrt(0) != mstAddrAckW)
  {
    len = 0;
  }

  for (uint8 cnt = 0; cnt < len; cnt++)
{
  I2C_WRITE(*pBuf++);

  if (I2CSTAT != mstDataAckW)
  {
    if (I2CSTAT == mstDataNackW)
   {
     len = cnt + 1;
   }
   else
  {
    len = cnt;
  }
  break;
}
}

I2C_STOP();

return len;
}

网友A:
HAL_I2C_MASTER mode statuses:
mstAddrAckW  = 0x18,
所以你也要遵循它的这个协议才行

网友B:
那就查看这里的变量和相关寄存器状态,看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C:
估计时检测发过来的数据的。你设置使这个为假就好了

网友D:
TI I2C的协议栈,这个在哪有呢?

网友E:
i2c不都一样吗

网友F:
TI的iic有什么特殊的吗?

网友:
判断是否读取响应

网友:
没有做过这个,只用过串口

网友G:
单步调试看看寄存器的状态吧

网友:
找个逻辑分析仪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