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VR 德板晶体管测试仪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10-08):
小弟最近想做一个晶体管测试仪,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但没有找到关于原理方面的文档,不知道坛里有没有搞过这块的,能否描述一下晶体管测试是如何识别并测量元器件的,感觉就用到了adc,不知道能否用stm8~~~不吝赐教

网友A:
原理:http://wenku.baidu.com/view/c26497cb05087632311212dc.html?re=view
完全可以用stm8来做,比avr成本更低

网友B:
基本上有足够ADC的单片机都可以,通过检测各引脚的通断逻辑关系,与内部数据库匹配识别器件类型,再测试具体参数。网上有STC的单片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有足够ADC的单片机都可以,通过检测各引脚的通断逻辑关系,与内部数据库匹配识别器件类型,再测试具 ...

恩,只要有ADC就没问题~~~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http://wenku.baidu.com/view/c26497cb05087632311212dc.html?re=view
完全可以用stm8来做,比avr成 ...

谢谢斑竹,先用avr熟悉一下,在考虑换平台,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