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M0既可以做程序空间又可以做数据空间为什么是哈佛结构?

楼主(2015-10-08):
各位大神,DSP的M0,H0既可以做程序空间又可以做数据空间,但是哈佛结构是说这两个空间物理上分开,那M0物理上到底对应程序空间还是数据空间?还是说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都有这段地址,但是为了方便没有使用其中对的一部分空间,这不是浪费吗?

楼主:
,有没有会的啊,我知道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还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很多处理器并不是典型的哈佛结构或者冯诺依曼结构。
都是经过改进和优化过的。

网友A:
TI的dsp有三条总线的

楼主:
谢谢回答,我想问的其实是M0,H0这种在物理上到底是属于数据空间还是程序空间,为什么一个地址既可以在数据空间也可以做程序空间寻址?

网友B:
说的这么明白了还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