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430单片机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5-10-08):
自己焊的板子,上面有单片机430f249芯片,下载程序时出现错误,如图,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问题如图所示:

网友A:
你选错mcu型号了

网友B:
选的型号和板上的型号不符。

网友C:
选的型号不对。

网友D:
要么型号选错了,要么买的盗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