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P6---->GD32F130F4 ?

楼主(2015-10-08):
我现在有款产品用的是STM8S003F3P6,可不可以换成GD32F130F4?兼容不?
主要用于提供复位信号、利用I2C配置地址、利用看门狗和监控外设状态。
同样是TSSOP20的封装。
GD的MCU怎么样?哪个成本更低?GD的内部时钟稳定性如何?有没有通用的IDE、JTAG之类的工具。

谢谢大神s~~~

楼主:
别沉了,急急急

网友A:
肯定不兼容啊,如果程序自己写构架的话就无所谓了。GD用的ARM的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兼容啊,如果程序自己写构架的话就无所谓了。GD用的ARM的内核!

“自己写架构”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B:
这里有解说两者的区别,楼主斟酌
https://bbs.21ic.com/icview-759024-1-1.html

网友C:
STM8S003F3P6 可不可以换成 GD32F130F4, 可以, 但是软件不兼容. 从手册看 GD32F130F4 是 Cortex-M3 内核的, 优于 STM32F130, 跟 STM8S 肯定是不兼容.
至于成本, 可别拿 32位跟8位去比成本. 8位机便宜些是正常的.
如果 8 位机能解决问题, 也别去拿 32 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解说两者的区别,楼主斟酌
https://bbs.21ic.com/icview-759024-1-1.html

谢,这个我也看过,但是STM8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S003F3P6 可不可以换成 GD32F130F4, 可以, 但是软件不兼容. 从手册看 GD32F130F4 是 Cortex-M3 内核的, ...

价格大概差多少?

网友D:
一个8位机,一个32位机;
怎么比呢;

软件不兼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价格大概差多少?

价格, 可以查淘宝, 基本能得到有参考价值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8位机,一个32位机;
怎么比呢;

选封装一致的,配好管脚。就可以啦

网友E:
stm8是8位的,和GD32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吧

网友F:
GD32位的  比ST的8位的  还便宜 不可能吧

8位机能做的事为什么要用32位

如果没有成本优势   稳定性又不确认   还要花时间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问什么要做呢 ,,,最后说下 我是做 ST  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选封装一致的,配好管脚。就可以啦

恩;

网友G:
封装一致,管脚不一定就一致,感觉这两个怎么也扯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S003F3P6 可不可以换成 GD32F130F4, 可以, 但是软件不兼容. 从手册看 GD32F130F4 是 Cortex-M3 内核的, ...

求大神s推荐8位MCU

要求如下:
1. 两路I2C
2. 适应3.3V供电
3. 提供不少于16个GPIO
4. 可使用内部时钟
5. 成本尽量低,接近STM8S003F3P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8位机,一个32位机;
怎么比呢;

求大神s推荐8位MCU

要求如下:
1. 两路I2C
2. 适应3.3V供电
3. 提供不少于16个GPIO
4. 可使用内部时钟
5. 成本尽量低,接近STM8S003F3P6

网友H:
这是两款不同的芯片,虽然封装一样,个人觉得是不能替换的

网友:
GD32F130F4还是可以用的,找些资料重新设计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I:
楼主怎么不用stm3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怎么不用stm32呢

GD便宜,但现在弃了

网友J:
封装虽然一样,但是不代表引脚功能一样啊。
再说两个不同平台,所有程序都要重新写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