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

楼主(2015-10-08):
焊了块板子,用JTAG下载程序时出现一个错误提示说: FATAL ERROR:
Failed to write Memoryy at 0x1100 session aborted.

网友A:
网上查了查,好多原因导致的,楼主应该是IAR吧,有以下几个问题
1.IAR版本问题,换新的
2.jlink固件换新的
3.C-SPY的菜单"FET option"里有一个"Release JTAG on GO"选项,打上钩就行了.

网友B:
先看看开发环境中的CPU型号是不是选的不对?

网友C:
是手工焊吗,也有可能是没焊好,检查一下焊锡扒干净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手工焊吗,也有可能是没焊好,检查一下焊锡扒干净了吗

网上也有说,是焊接的问题。有人碰到过。

网友D:
会不会是仿真器坏了

网友E:
换新版本的IAR试试

网友F:
电路没有问题么?换CCS 试试

网友G:
检查硬件供电了吗?

网友H:
有脱机下载工具,不需要IDE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