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RGB接口显示屏旋转问题

楼主(2015-10-08):
将屏幕旋转180度使用一下两种办法:
1、直接在终端输入命令echo 1 > /sys/class/graphics/fb0/rotate
2、在drivers/video/mxc/mxc_ipuv3_fb.c下修改
//if (var->rotate > IPU_ROTATE_VERT_FLIP)
      var->rotate = IPU_ROTATE_180;
//var->rotate = IPU_ROTATE_NONE;

现在我准备将显示屏旋转90度,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我的显示屏是320x240 RGB接口

楼主:
求大神回复!!!!

网友A:
没搞过,个人猜测用这个IPU_ROTATE_90试试,: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个人猜测用这个IPU_ROTATE_90试试,......

这个我试试吧,应该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试吧,应该不行

很多时候,没招了,就得换个思路,瞎试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没招了,就得换个思路,瞎试试,哈哈......

试过了
提示error: 'IPU_ROTATE_90' undeclared

网友A:
var->rotate = X;
X为4,5,6,7,你看看哪个合适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r->rotate = X;
X为4,5,6,7,你看看哪个合适你的......

不行哎

网友B:
如果是让系统显示界面旋转90度,那应该不难吧。在init.rc文件中增加 setprop ro.sf.hwrotation 90即可。如果你想把横屏显示弄成竖屏,那需要和LCD厂家联系。

网友B:
旋转180度的话,请参考如下网页内容修改。
http://blog.csdn.net/yicao821/article/details/7374890

网友C(2015-12-16):
IPU_ROTATE_180,找一下这个的定义在什么地方,那里能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