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F103VET6flash存储float变量,读取时只有整数部分

楼主(2015-10-08):
  用STM32F103VET6flash存储float变量,读取时只有整数部分。代码如下:往flash写13.12,读出来DATAW[0]显示13.0。解决送ST金币!

#define FLASH_PAGE_SIZE         ((uint32_t)0x00000800)   /* FLASH Page Size */
#define FLASH_USER_START_ADDR   ((uint32_t)0x0803F800)   /* Start @ of user Flash area */
#define FLASH_USER_END_ADDR     ((uint32_t)0x0803FFFF)   /* End @ of user Flash area */

void Save_factory_parameter()
{
  uint32_t Addr = FLASH_USER_START_ADDR , i;        //FLASH_USER_START_ADDR的地址留给出厂值设置标志位用的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while( FLASH_ErasePage(FLASH_USER_START_ADDR ) != FLASH_COMPLETE );
  while( FLASH_ProgramWord( Addr , 13.12 ) != FLASH_COMPLETE ) ;
  FLASH_Lock();
}

void Read_factory_parameter()
{
  uint32_t Addr = FLASH_USER_START_ADDR ;

  DATAW[0] = *(__IO uint32_t *)Addr;
}

网友A:
13.12,你先放大个100倍再存储,然后读取的时候缩小100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