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开发板测试1 LED闪烁

楼主(2015-10-08):
测试以ST 的NUCLEO F466开发板 为硬件平台,结合STM32CubeMX 自动生成程序框架。硬件连接如下:

STM32CubeMX是STM公司推出的最新的MCU引脚与功能初始化配置工具,可对STM32系列的F0、F2、F3、F4以及L0、L1系列MCU进行可视化配置。并生成对应的初始化代码和工程。大大提升了开发效率,是开发过程更为有效便捷。

由于生成代码时,需要用到新的固件库,需要在线更新,这个过程比较缓慢。。。

在等待期间,继续学习一下F446的新特性,采用意法半导体独有的自适应实时加速器 (ART Accelerator™, Adaptive Real-Time Accelerator) 技术 、智能系统架构以及先进的90nm闪存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内置浮点单元和DSP指令的标准ARM Cortex-M4内核处理性能。因此,STM32F446 的CPU具有领先同类产品的225 DMIPS处理性能,在180MHz频率下执行闪存内软件代码时,CoreMark® 的测试成绩取得608分的好成绩。
    这颗芯片的外设也十分丰富,通过多个接口进行高效并发通信,使工业、科技、医疗以及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IoT)应用更加智能并具有更多交互,同时先进的处理技术和动态电压调节、广泛的时钟门控以及灵活的睡眠模式实现了有效的节能。
    集成的外设功能如下:
    1.2个专用音频PLL,SPDIF输入,3路半双工I²S和2路串行音频接口(SAI),支持全双工I²S和时分复用(TDM)模式。
    2.多达20个通信接口(包括4个USART、2个速度达11.25 Mbit/s的UART、4个速度达45 Mbit/s的SPI、3个具有新型可选数字滤波器功能的I²C、2个CAN、SDIO、HDMI CEC以及摄像头接口)
    3. 两个12位DAC、三个速度为2 MSPS或7.2 MSPS(交错模式)的12位ADC定时器多达17个:频率高达180 MHz的16和32位定时器
    4.使用灵活的90 MHz存储控制器可以轻松扩展存储范围,带有一个32位的并行接口,能支持Compact Flash、SRAM、PSRAM、NOR、 NAND以及SDRAM存储器
    5.由于90MHz Dual quadSPI接口支持内存映射模式,可进行经济实惠的NOR闪存扩展。

由于STM32官方是单线程下载,不支持断点续传,一旦断线必须重来,软件没有压缩,3倍以上的大小,下载奇慢无比。

User LD2: the green LED is a user LED connected to Arduino signal D13 corresponding to
MCU I/O PA5 (pin 21) or PB13 (pin 34) depending on the STM32 target. Please refer to
Ta bl e 10 to Table 21.
• When the I/O is HIGH value, the LED is on.
• When the I/O is LOW, the LED is off.

在自动生成的项目文件中,找到main.c 并添加如下代码,功能是点亮LD2。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 USER CODE END 2 */

/* USER CODE BEGIN 3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HAL_Delay(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500);
   }
   /* USER CODE END 3 */

网友A:
用的哪个编译软件

网友B:
感叹号那个是怎么回事?不支持那个功能吗?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