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各位大神看看我这个电路能不能实现485转USB?

楼主:
如图所示

楼主(2015-10-09):
@chunyang 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用USB串口桥加485接口片即可实现。不过要注意,该法的本质仍是串口互联,不能实现USB-485-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串口桥加485接口片即可实现。不过要注意,该法的本质仍是串口互联,不能实现USB-485-USB。 ...

谢谢,我就是想把GPS信号接到电脑上用串口助手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把GPS信号接到电脑上用串口助手查看

那去买条USB串口线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去买条USB串口线更方便。

我有一个GPS模块接上一个MAX3485芯片,然后我的设备输出的是485电平。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板子电路图是上图,我想通过这个板子把我的设备连到电脑上,我把设备的TX+TX-连到上图MAX3485的6  7管脚,4管脚作为发送端连接USB在电脑上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查看。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是否可以实现?我连上之后电脑上看不到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GPS模块接上一个MAX3485芯片,然后我的设备输出的是485电平。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板子电路图是上 ...

485有方向控制,要注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