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850中通过定时器0溢出确定PWM的频率

楼主(2015-10-08):
C8051F850通过定时器T0溢出对系统时钟(24.5MHz)进行6分频,得到的频率作为PCA模块的时钟输入源。然后选取PWM为8位模式,得到PWM波的频率为15.9KHz。程序中已经设置了PWM波的占空比为50%,但示波器中观察到的波形为恒高,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图片是配置的PCA模块和T0模块(8位自动重载模式)

网友A:
交叉开关和管脚都配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开关和管脚都配置正确?

检查过了都没问题。我用系统时钟做PWM波时基的时候都是可以的。